[已解决] 重刷固件之后是否需要重新校准?

楼主(2016-01-12):
我用社区版刷了apm最新固件,为了测试,又刷回了原来的3.2的固件,之后又刷回了最新的固件,那么这时候我是否需要重新校准遥控器和罗盘?我看到我之前的遥控器设置和一些设置的参数并没有变化啊。

第二个问题,我在a地校准之后,带飞机去了b地,ab相聚10公里以上,这时候需要重新校准哪些参数?在没有电脑的情况下,如何校准?

网友:
我表示也想弄懂,帮顶

网友:
一台手机,一套数传

网友:
应该重新校准。

网友:
我也同问,想了解!我的apm2.8升级后同样的问题!

网友:
必须要啊

网友A:
必须校准,异地需要校准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校准,异地需要校准罗盘。

怎么校准?必须要连接电脑吗?

楼主:
重刷之后必须要校准吗?可是重刷之后我原来的设置都在啊。如果异地必须要校准罗盘,是必须要连接电脑吗?

网友B:
要校准罗盘,带一个手机,一套数传,用手机地面站校准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校准罗盘,带一个手机,一套数传,用手机地面站校准罗盘

原来场外校准还必须要有数传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场外校准还必须要有数传啊。

不是,如果用手机地面站的话就要数传,带电脑的话直接U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如果用手机地面站的话就要数传,带电脑的话直接USB

看来去飞场还得把笔记本带上。在家校准了也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去飞场还得把笔记本带上。在家校准了也没用

手机地面站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刷之后必须要校准吗?可是重刷之后我原来的设置都在啊。如果异地必须要校准罗盘,是必须要连接电脑吗? ...

必须要连地面站

网友:
刷固件必须校准,异地飞行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校准罗盘,带一个手机,一套数传,用手机地面站校准罗盘

现在的手机地面站支持罗盘校准了?
以前的手机地面站,我死活校准不过关,校到92%死那里不动了。

网友:
1.需要校准
2.校准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