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屌丝级的天地飞六是不是玩不了云台了

楼主(2016-01-13):
新手求教,飞四轴四个通道用于控制飞机,剩下的两个通道用来控制云台是否可行。假设我不做飞行模式的切换。
如果无法实现,求推荐一款控

一个是网上卖的改过刷过的d7e,增加了高频头和三段开关。另一个是富斯9

求大家给点建议,主要飞固定翼和四轴。

网友:
推荐FS9  +  433     9通道 遥控距离 5-10KM     成本600左右

乐迪AT9也可以   遥控距离 1KM -1.5km     价格 500左右

D7E不推荐

网友A:
补充 如果你的六通道飞航拍机也不是不可以   12345用于正常飞行   6用来控制云台俯仰

网友B:
不做飞行模式切换时绝对可以的,毕竟天6的5通道是比例通道,上面有个旋钮
遗憾的是,飞行模式太重要了,这个必须有,如果用NAZA还有航向锁定通道也一定要,这些都是救命的开关
实在屌丝的话,两台6通道遥控也不是不可以,君不见DJI专业航拍机都是两个遥控的
不过你看福斯9通也就400元,实在是穷癌晚期的话,自己买ER9X改,用原来遥控的高频,百元即可

网友:
不切换飞行模式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 如果你的六通道飞航拍机也不是不可以   12345用于正常飞行   6用来控制云台俯仰  ...

天地飞的6通道不是比例通道,是开关通道,可以控制云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做飞行模式切换时绝对可以的,毕竟天6的5通道是比例通道,上面有个旋钮
遗憾的是,飞行模式太重要了,这 ...

可不可以用六通道做飞行模式,只设定个稳定模式和返航模式。5通道控制云台俯仰?

虽然不是穷癌,但是爱折腾,能否把你说的最后一种方法稍微具体点的分享一下,让我等感受一下。

网友(点评):
http://www.moz8.com/thread-39126-1-1.html

网友:
一个通道要留着切换飞行模式,剩下的只有一个能控制云台了,换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做飞行模式切换时绝对可以的,毕竟天6的5通道是比例通道,上面有个旋钮
遗憾的是,飞行模式太重要了,这 ...

看了你的帖子了 改后的屏幕是多大尺寸的?我的天地飞原来不带屏幕,似乎没有地方加。我觉得自己动手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帖子了 改后的屏幕是多大尺寸的?我的天地飞原来不带屏幕,似乎没有地方加。我觉得自己动手还是 ...

自己动手是很有成就感,想想自己百元就DIY出了9通遥控,然后网上几十块买个二手高频,称手的遥控就诞生了,有些功能比千元9通还要强,那感觉是很好,我那控用了一年多了,很稳定,这个真的值得DIY
天六可以改的,左下角那块地方可以切开一个屏幕的大小来,友坛上有人改过,实在不行,TB网上还有人改了屏幕驱动,用那种很小的屏幕显示的,虽然不能直接升级了,但其实也没必要再升级,毕竟一个遥控而已,DIY升级接口还麻烦,其他的自己搜索ER9X相关信息就好了,这也是DIY的必备技能,胸有成竹了就动手吧,这东西不会爆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动手是很有成就感,想想自己百元就DIY出了9通遥控,然后网上几十块买个二手高频,称手的遥控就诞生了 ...

非常感谢

网友:
一个旋钮俯仰,一个开关模式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通道不够,首先是用①富斯9,刷ER9X,设置个6段开关切换模式,(占用1个通道);然后云台要占用2到3个通道(2轴云台或者3轴);飞行用了4个通道(基本也用完啦),或者其次②华科尔D10有9个通道,或者其他更好的③睿思凯FrSky X9D PLUS 能串接2个8通道接收改变16通(根富斯9同源);最佳性价比①>②>③-价钱①<②<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