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 OSD电压显示问题

楼主(2016-01-13):
为什么APM OSD显示的电压上下浮动范围比地面站要大的多??地面站基本在0.05V之间浮动,OSD有时浮动达到0.5V  ,不能设置成和地面站显示一样么?

不小心多点了一下。。。

网友A:
你参考一下电流计设设置教程吧,要自己确定一下电压才会更准确,不过我一般都做为参考用的

网友:
0.5v确实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参考一下电流计设设置教程吧,要自己确定一下电压才会更准确,不过我一般都做为参考用的 ...

跟电压电流计设置应该没关系,地面站显示都正常,OSD怎么会跳动那么大,我也知道做为参考,但浮动那么大怎么参考!

楼主:
没人碰到这个问题吗?之前OSD电压和GPS不更新问题已解决了,现在就差这个电压了浮动太大问题了。

楼主:
自己找到原因了,APM供电不能用电调供电,供电用电压电流计接口,问题解决!

网友(点评):
你好厉害 每次都是自己解决问题

网友:
上次是你帮了我,这问题我到是没有注意,还没有好好出去飞过,太冷了,帮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