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关于失控保护的疑问

楼主(2016-01-13):
连接地面站测试失控保护,关闭遥控之后,地面站显示自动切换到了返航模式,但是我在不装桨解锁测试的时候,关控,电机就停转了,这是为什么?返航状态不应该电机停转吧?还是因为飞控检测到高度和失控高度一样所以就停转了?天地飞6的控。

网友A:
你的JJ本来就在地上,高度为0,他当然要把电机关了呀。

网友B:
失控保护设油门50%,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失控保护设油门50%,就行了

在遥控里设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遥控里设置吗

是的         …

网友:
学习了,也许以后用的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JJ本来就在地上,高度为0,他当然要把电机关了呀。

炮神厉害,膜拜

网友:
路过,拿币走人

网友:
你的飞机没离开起飞点!你要飞机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