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APM刷bootload后写不了固件

楼主(2016-01-13):
照着教程一步步刷了bootload,2560、32u2、PPM都刷了,显示都成功了。最后连接电脑写不了固件。请泡泡老师看下吧!

网友A:
2560到32U2之间的那个10脚芯片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60到32U2之间的那个10脚芯片烧了。

之前带电插拔输入端,A、B、C灯就不亮了,不自检,连接地面站连不上,但可以刷固件。后来刷bootload后就成这样了,连接地面站连不上也刷不了固件了。报错说是端口占用没反应

网友:
真相只有一个期待最佳答案

网友:
这个我还真不懂,呵呵

楼主:
3.3烧了,换了好了

楼主:
3.3ldo电源烧了,换了,好了

网友(2016-03-08):
3.3V稳压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