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飞控 降落后无法二次起飞

楼主(2016-01-13):
新手刚入魔,普通F450机架,银燕2212 980kv APM飞控 电调有点偏门 HTIRC蜻蜓 30A电调,不用校准油门的,同样也不能校准油门,乐迪AT9遥控器,自己看着泡泡老师的视频学习了APM飞控,调试起飞还算顺利,只是每次接电起飞后没什么问题,只要降落再次起飞就不行了,不定哪个电机不转,油门高点就跟着转,不过转速跟不上,起飞就翻跟头,这时候拔下电池在接上又可以了,请教各位能不能给想个办法?

网友:
这个情况可能是你陀螺受损坏了,重新上电是不是就正常了,先刷下固件确定一下吧

楼主:
重新上电后正常,晚会重刷下

网友A:
我的好像也有这个类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好像也有这个类似的问题

没解决吗

网友B:
要是解决问题的话告诉我哦

网友:
不懂 帮顶 希望早日解决 爽爽飞

网友:
和你一样问题, APM2.8飞控+蜻蜓 30A电调,后换乐天20A电调解决

网友:
大问题,需要认真解决。

网友:
新手来学习学习。希望早日解决。

网友:
估计是电调和飞控冲突,不兼容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解决问题的话告诉我哦

恢复了一下电调的出厂设置,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