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最近关于APM加装OSD后,看不到电压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6-01-13):
只知道看不到电压肯定和新地面站有关,但是全鸟文看不懂,只好使用最笨的办法来解决该问题。
视频教程:

网友(2017-09-26):
果然好办法,学习了!很方便

网友(2017-07-27):
支持泡泡老师

网友(2017-04-25):
泡泡老师辛苦啦!!

网友(2017-06-11):
学习了!支持泡泡老师!!!

网友(2017-05-06):
最彻底的方法,就是给apm的telem口接个蓝牙模块,osd只要y线接个tx,上电后用手机的地面站连一下apm,然后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2017-09-05):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2017-04-25):
泡泡老师,我的是看不到距离。别的高度,电压什么的都正常

网友:
真是难得给力的帖子啊

网友(2016-01-13):
手机可以看这个视频吗

网友:
顶贴没商量。

网友:
顶一个,开源就是这点不好,地面站兼容性有时候能把人搞死

网友:
泡泡老师发帖,帮顶喝

网友:
顶泡泡老师

网友A:
看来这个与地面站真的有关联, 赶紧试试
刚试了, 地面站1.3.3.4 把也apm重置, 重新设定, osd固件  2.40版 ,还是失败了,连接地面站後可显示电压, 断电再连就不行, 1.3.30地面站也试了, 就是不行最近关于APM加装OSD后,看不到电压的处理方法 地面站,APM 作者:kingtiger 1879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个与地面站真的有关联, 赶紧试试
刚试了, 地面站1.3.3.4 把也apm重置, 重新设定, osd固件  2.40版 , ...

不是吧,
我测试了四块APM,(一块2.52 一块2.60 二块2.8),都是1.3.34恢复默认之后看不到电压,然后用1.3.30恢复默认操作一下,全都能看到电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
我测试了四块APM,(一块2.52 一块2.60 二块2.8),都是1.3.34恢复默认之后看不到电压,然后用1 ...

确是不行, 影片也看了几次 ,不可能有差错 ,这个apm2.6 ,(固件3.20-3.21) osd问题已浪废了很多时间, 就是死活不正常, osd插在其他飞控是正常的 , 现在刷了开源网的osd2.2cn 是能正常显示, 刷官方的2.1-2.4版全不行, 不解!!
我想是数传接口有点状况吧 , apm有二个输出端口,0-1 预置是一个 0 ,有空把接口改至 1 看看行不
老师你刷的osd是2.2官方版固件, 有试刷2.4 版本吗?

网友:
用1.3.15也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泡泡老师,能否给个1.3.30版本的链接下载?谢谢了!

网友B:
今天上网找了1.3.30版的,按泡泡老师的方法重置,切回1.3.32版,各种校准后。在室内情况下,电压显示没有任何问题,解锁或重启都很正常。但是一到室外,开机很正常,搜到8颗星后再解锁,没过2秒钟,OSD屏幕马上定住了,任何数据没变化。反复试几次都是解锁后定屏!真是没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上网找了1.3.30版的,按泡泡老师的方法重置,切回1.3.32版,各种校准后。在室内情况下,电压显示没有任 ...

下个1.3.24地面站试试 , 1.3.30 我试过不行 , 1.3.24搞定了, 全没问题

网友(2016-03-17):
赞赞 千斤顶
顶泡泡老师

网友C:
老师能不能给个1.3.30下载地址给我,找了好久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师能不能给个1.3.30下载地址给我,找了好久没找到

http://firmware.ardupilot.org/Tools/MissionPlanner/
常用网址,都不知道保存起来,

网友(2016-06-05):
我的APM2.8刷3.2.1,开始上电无电压电显示流按照泡泡老师的方法显示了,但是在户外测试电压电流GPS显示,解锁后给油电压电流没有变化油门百分比不变化,纠结啊但后来发现上电电机在两声短音一声长音后赶紧解锁一切就正常了,只要OSD显示卫星数量再解锁就不正常。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5NzM0NDQ1Ng==.html?from=s1.8-1-1.2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5NzM0NDQ2MA==.html?from=s1.8-1-1.2

网友(2016-11-07):
哪位兄弟有1.3.30版本下载地址啊?我的也是这鸟情况

网友(2016-12-20):
泡泡专业贴!顶~~~~~~

网友(2017-02-20):
泡泡老师我的OSD连接后,卫星数量一直为0怎么解决

网友:
找不到1.3.30版本地面站,1.3.25版可以代替吗?

网友(2018-01-17):
还是不行,电压和GPS没有显示,其他都可以

网友(2018-09-30):
看看有没有用,也正遇到这个问题呢

网友(2018-11-21):
泡泡老师,你的教程很多视频都已经打不开了!能不能解决一下!!谢了!

网友(2019-01-25):
引用 楼主:
http://firmware.ardupilot.org/Tools/MissionPlanner/
常用网址,都不知道保存起来,

上面那个是1.3.30版本的

网友(2020-07-23):
帮顶,学习了,很好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