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X4V2使用求助

楼主(2016-01-13):
求助求助,我的零度X4V2,放在那儿没动连上调参软件,xekf velx,xekf veky,xekf veld,还有姿态角震动系数,晃动系数,电机平衡性都在随时发生变化,飞控的LED灯也全亮,是怎么回事?求高手解答,急急急 ,附上连线图片求检查有没有问题,和手机调参软件截图

连线图

水平放置各种参数都在变化

网友:
用PC地面站com口连接,看看里面参数和仪表盘。

网友:
零度,不懂。

网友:
我的没有这情况

网友A:
好,,大,,的,,中,,心,,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清零

清零了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大,,的,,中,,心,,板,,

植保机

楼主:
这贴吧有没有零度的技术人员啊

网友:
LED什么颜色?是白色吗?是什么没有插对,或者没有插。GPS方向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