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起降的无人机的电机选配问题

楼主(2016-01-14):
起飞重量10kg左右。应该是配低kv值大功率的电机吧。 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品牌推荐呢? 国外的、贵一些的都没关系。

网友:
看你的飞机多大了,飞机太小垂直起降动力不足,你要想想真机的垂直起降那是靠发动机的,动力足

网友A:
10公斤?你要做几轴

网友:
10kg 你要干嘛

网友B:
用恒力源6340,配套的有22吋碳桨,640元两套,一正一反。

网友:
两个套装,共4电机4桨,足以支持10公斤。电机重量46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公斤?你要做几轴

一个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恒力源6340,配套的有22吋碳桨,640元两套,一正一反。

就是做你头像这种。
不过是用电力。

楼主:
国内能找到的最大推力的航模用的电机貌似就5345。

网友:
10公斤,你要放单反?,,,,恒力,

网友(2016-02-23):
目前一个轴的只有直机,头像上那种航模还是很困难。

楼主:
最后买了T-motor U11的
之前还考虑过Kontronik和Scorpion。

网友:
植保机动力 应该复合你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