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奇怪,为什么图传发射一直不肯用IPEX接口?

楼主(2016-01-14):
以前改造过笔记本电脑的网卡。当开始玩穿越的时候。对穿越机的图传模块那SMA接头饱含鄙视。虽然直接天线很方便。也很坚固。但是在机架内布局非常不方便。
现在图传模块越做越小了。而且越来越多的人用延长线来想办法合理布置图传发射。那么为什么不能使用IPEX这种广泛在无线网卡上采用的微型接头呢?而且存在IPEX转SMA的转接线。非常适合在穿越机上进行布线。如果觉得扣接的IPEX不牢固,那是多想了。如果不是频繁插拔,或者放置位置不合理。像摔脱接口很难。而且就算脱开了。扣上不就行了。
期待有厂家愿意进行这种尝试啊。

网友:
这是行业标准问题

网友:
这种头质量有好有坏,对5.8GHz高频的传输不好保证,一点点松脱就会导致很大的衰减,试想忽然看不到飞机,那就是致命的结果。主要用于容易固定的场所,比如生产测试,2.4G 路由等

网友:
这个震一下估计就容易掉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脱开了图传就烧了

网友:
真心不懂。

楼主:
确实忘了图传的天线脱开就烧了。这个可受不了

网友:
容易脱开,不安全

网友:
2.4的路由器改外接天线当时测试还不如直接接线出来都比这个头要好

网友:
ipx用在微型设备上

网友(2016-03-30):
接口不牢固 又容易掉  太牢固又容易把焊盘扯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