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osd的电压电流数据不更新,必须连一次地面站才正常

楼主(2016-01-14):
2.8的apm,四轴固件版本3.2.1, miniosd数据其他的都正常更新,就是电流计不能更新,解锁时能更新一次然后就不动了,
再解锁就再更新一次,但是一连上地面站就开始实时更新了,
各位高手帮忙看看什么原因?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119328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现在解决了。。。。。。根据坛友经验,装3.1.2的地面站,连接地面站,点一下启用遥感就好了。。。。。。。

网友(点评):
补充下 是1.3.12,绿色版的就可以了,希望可帮到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现在解决了。。。。。。根据坛友经验,装3.1.2的地面站,连接地面站,点一下启用遥感 ...

请问是指四轴固件3.12版本对应的mission planner 吗?我的mp版本是PlayUAV-1.3.32 中文版,点osd里的遥测按钮是没反应的,难道要装英文版的mp?你说的mp版本能再详细点吗?

楼主:
@ZWDXBB 召唤泡泡大师

网友:
请高手出山。。。。。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指四轴固件3.12版本对应的mission planner 吗?我的mp版本是PlayUAV-1.3.32 中文版,点osd里的遥测 ...

是的,http://playuav.com/article/58 我是这里下载的,下个绿色版的就可以了,用完删了,再用回最新中文版的。

网友:
去看一下泡泡老師新發的教学帖:最近关于APM加装OSD后,看不到电压的处理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62758-1-1.html

我的解决了,你试看看

网友B:
最近关于APM加装OSD后,看不到电压的处理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62758-1-1.html

楼主:
感谢各位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关于APM加装OSD后,看不到电压的处理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62758-1-1.html
(出处: 模友之吧 ...

感谢泡泡大师,用这个方法解决了

网友:
我类似的问题也遇到过,不过我的是pix

网友(2017-01-07):
今天遇到这个问题了,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吗?最新版的地面站还有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