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HMG3D云台使用请教

楼主(2016-01-15):
14年12月购得HMG3D云台一个,实际使用起来不理想,有明显抖动,画面跳跃严重。遥控器上设置了两个通道分别控制云台的俯仰和偏航,倾斜控制通道没有使用(遥控器没有多余的旋钮了),通电后俯仰控制稍好,但偏航需要等一分钟才能控制,而且通电半分钟后就会慢慢偏离中心位置,需要遥控器调节才能纠正,飞行后还会莫名其妙地偏。
因为该云台没有说明书,购置后模型店也下架了,所以没法获得技术支持,特在此询问各位飞友有使用该云台的吗,我想自己调整下参数,可是没有调参软件,云台上也有一个小按键不知干什么用的,我试着按了一下,上面小板上的LED灯会变红云台的偏航会立刻自动纠正过来,但是十秒后LED就会变成闪烁,同时云台又会慢慢偏离中心位置,请赐教该云台的设置或调节方法。

网友:
上图看看用的什么板子

网友:
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
云台跟随不稳也是遥控器的问题?

网友:
我用这个云台,按钮应该是复位用的,板子非常差,用起来各种不给力,三天两头烧控制板,没救了

网友:
遥控的pwm给云台旋转的指令啊,拔了yaw那根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