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懂单片机的来解惑

楼主(2016-01-15):
er9x主板上有两个ppm输出接口,我手上有个a7105的高频头发射,但是a7105是spi的输入接口,有什么办法能将ppm输出的信号转换成a7105能识别的信号从而使用a7105的发射,来匹配伟力系列的玩具飞机。加个arduion nano板写个程序能否实现?
之前的玩具飞机的控,都是主板直接通过4根线输出到高频头来发射的。似乎主板上也没有ppm输出。

求教怎么将a7105的高频头加到er9x上实现一控多头

网友A:
两个高频头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说的A7105需要通过中间单片机解析PPM数据,然后通过SPI传输给A7105,然后A7105将数据调制成2.4G发射出去。

网友B:
不只是高频头这么简单,好关系到通信协议的问题,若果你的控支持伟力的协议,那样换上高频头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只是高频头这么简单,好关系到通信协议的问题,若果你的控支持伟力的协议,那样换上高频头才能使用 ...

er9x输出的是ppm信号,不包含任何协议吧?关键是发射和接收是否对应。对应就可以控制了。现在的问题是ppm输出的数据需要通过单片机转化成发射能识别的spi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高频头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说的A7105需要通过中间单片机解析PPM数据,然后通过SPI传输给A7105,然后A71 ...

就这个意思 隔壁论坛已经有人实验过了,我还专门请教了一下。只是他不肯公开源码,但是刷上肯定可以。用的是15f104w芯片

网友:
加上arduino可以的,去RCG论坛电子DIY区,搜索DIY flysky可以找到详细的电路图和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个意思 隔壁论坛已经有人实验过了,我还专门请教了一下。只是他不肯公开源码,但是刷上肯定可以。用 ...

真心不难 去down一份deviation的代码 然后自己改成arduino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个意思 隔壁论坛已经有人实验过了,我还专门请教了一下。只是他不肯公开源码,但是刷上肯定可以。用 ...

怎么会是用104W,这个型号没有SPI口,需要软件模拟,增加麻烦。
其次转成SPI,要知道高频头接受的协议,有高频头相关资料就好办。

网友:
开源高频头全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