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求教!

楼主(2016-01-15):
机子装好了,上电推用遥控器推油门时,为什么四个电机的转速不一样?
但在CF加油门时却很同步。

网友:
水平检验。

网友:
没有校准吧

网友A:
我这校准了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校准了也这样

解决了吗?

网友:
还没装到机架上 还不清楚 啥原因

楼主:
感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已经解决了!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其实没有问题,只要在电调油门校准的情况下,电机的转速是受飞控控制的。当时飞控没有放水平,所以有电机在加速旋转来让飞机平衡。

网友(2016-03-15):
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已经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后来换了个飞控就好了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学习 顺路一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