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mersion RC EzUHF Rx接收机和发射机

楼主(2016-01-15):
新人第一次来报道
最近感觉futaba遥控发射机和接收机控制距离太近,想弄个远的玩玩
选来远去,发现了如图所示的发射机和接收机,控制距离可以达到25km,甚是激动,买买买,重要的话要说三遍
发射机3s lipo电池供电,但8通道的接收机只有usb插口和osd插口,这就出现问题了啊
接收机的供电是通过osd嘛?看到说明书有5v的电压输入???
第二个问题是没有配套的线插头啊,插不进去肿么办啊

有玩过的朋友嘛?

楼主:
再补一个osd link的插头图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网友B:
接收机3排针那边应该是一排信号,一排5v,一排地线,不都是这样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3排针那边应该是一排信号,一排5v,一排地线,不都是这样的么……

是osd link这个没有接头,而且电源线还不确定是不是这边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osd link这个没有接头,而且电源线还不确定是不是这边供的

ch那边供电呀,不然天地飞这种接收机你怎么供电的呀……

网友:
不懂,来打个酱油                    。

网友:
路过,拿币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网友:
好东西啊,狼哥做代理啦?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C:
见过这个东西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过这个东西

怎么玩

网友D:
就是通过输出的供电的,有一套用了半年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通过输出的供电的,有一套用了半年了

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