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这个改成fpv

楼主(2016-01-15):
三星手机,不用了然后儿子给砸了无意间发现了这个显示器还有一个摄像头请问哪位大神能改成fpv

网友:
这个基本没啥用 我记得这个输出的是数学信号吧 不是模拟信号 没用的 你重新买个700也不贵  20多块钱

网友:
没用,用不上

网友A:
你能把原理图我就能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把原理图我就能驱动

纯属新手

网友:
楼主放弃吧,这个一般人是搞不定的!

网友:
貌似不通用。

网友:
不能用吧

网友:
不用想了,没有驱动资料,就算有也不是一个人能搞定的

网友:
搞不成,信号模式不一样,即使有驱动改造成本也太高,不然早就有大神搞了

网友:
其实还不如买一个摄像头,手机接口摄像头该基本上没有必要。

网友:
很肯定的告诉你,改不了

网友:
建议还是放弃把~  屏幕没有驱动资料!既然有了!有一定的电子知识要做驱动板子!   手机摄像头只是一个数字摄像头的一部分而已主要处理部分在手机主板上! 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