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飞控GPS改用PIX N8MGPS卫星定位提高精度

楼主(2016-01-16):
新买了个P2飞控很好用很稳,在GPS悬停模式下悬停不是很稳,没原来的PlX飞控悬停稳定。P2飞控配的是N7M的GPS在我这里最多收12颗星,记得原来的PIX还能收16颗星,这应该是P2飞控GPS悬停不稳的原因吧!于是把原来PlX上用的N8M找来拆开和P2用的N7M对比发现两者可互换但要改线。不想损坏原N7MGPS接线插头找来6根杜邦插头线颜色对应。剪下N8M靠近接飞控插头端3厘米。N8M白、黑、红、黄,对应N7M的白、黑、红、黄,N8M的兰色线对应N7的绿线,N8M的绿线对应N7的棕色线焊接好用热缩管包好接头。按N8M新改好插头端线颜色对应原N7插头位置插入P2飞控即可。

网友:
楼主卖手机的

网友:
哈哈,楼主修手机不,我的刚刚坏了

网友:
不错,其实就是改线序。

P2用的7系还是可以的,当然换了8系会更好,钉钉子一样。

网友:
不错不错 长知识了

网友A:
GPS模式定不了点,可能以下因素导致
GPS模块的方向是否和飞控保持一致;
a. 如果是固定往机身某个方向飘。那就是遥控器问题。经常遥控器微调是否归零
b. 如果是绕圈,那就是磁罗盘装歪了。
c. 如果是不规则,则可能是磁罗盘受干扰。
d. 如果是在一定范围,譬如5米,10米内来回飘,则是GPS信号不好,或者GPS受干扰了。

网友:
直接兼容8系这么爽,

网友(2016-02-15):
引用 网友A:
GPS模式定不了点,可能以下因素导致
GPS模块的方向是否和飞控保持一致;
a. 如果是固定往机身某个方向飘。 ...

学习啦

网友(2016-06-21):
这样直接换能兼容吗

网友(2016-07-24):
真的对我这个小白很有帮助

网友:
我也自改非常好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