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的一套图传,装上之后屏幕花了

楼主(2016-01-16):
连接没问题,但是装上之后却是这幅德行。
有没有大神可以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1.重新对频

2.狗换个制式

3.还不行就用狗的AV输出直接接到显示器的AV输入看看是否正常

4.再不行联系卖家

网友:
检查你的摄像头供电 是5v还是12v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有没有对码

网友:
我也这样,但是我先是正常几秒,然后就狂闪

网友:
可能是发射和接受的频率不对

网友:
什么摄像头

网友:
频率和供电电压。

网友:
垃圾图传 就那样

网友:
针对3楼管理员说的再给点补充…
1,相机制式和显示器的制式都改成pal的吧
2,看看摄像头或者相机的信号线和地线跟图传这边有没有接反
3,管理员说的,直接把摄像头或者相机的信号线接在显示器上,检查是否为图传坏了
4,如果有万用表,首先检查自己的线路有没有问题,就是图传接摄像头的线路有没有哪个线是不通的
5,换统一的频率,简单粗暴排除频率不一致的问题
6,以上都查了,基本问题就出来了,针对一下自己解决就好了

网友:
重新调频

网友:
发射和接受的频率不对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