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的机架怎么布局?

楼主(2016-01-16):
感觉机架太小了,装不下四个电调…

网友:
机臂上,妥妥的,请无视罩子,刚炸过所以没桨

网友:
不能用这样的分电板。这样的太大了,买穿越机分电板,比较小

网友:
机体装不下就放机臂上

网友:
第一次装机,我先把电调固定,分电板放夹层中,再焊线

网友:
那肯定要装机臂了

网友:
可以装个槽进去,就是太大了点

网友:
我把小面板子垫高,电调在机身里,香蕉头就不要了,重

网友:
分电板不适合   可以给你看看我的jj

网友:
分电板太大

网友:
把下面两块板架高,电调按菱形固定在中下板之间,电源线穿过中间板的孔焊分电板上,然后用尼龙柱把分电板和飞控重叠安装,这样电调就在机舱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