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刷控后如何对码

楼主(2016-01-16):
表示刚刚刷了控。接收机长按那个按钮通电 11s后松开灯还是快闪。
看遥控器 固定id代码好像一直开着得 怎么关呢???貌似不能关的样子……
短路 接收机慢闪还是对不上频【图片】

网友A:
你用的那款接收机,如果是RX1002,要插短路子到BATT才能清除固定ID,这是接收机的,空上也要清除再保存,状态会变成初始化,再对频就可以了,601,701,801接受不用清除,可以直接对频

网友:
这个我不懂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那款接收机,如果是RX1002,要插短路子到BATT才能清除固定ID,这是接收机的,空上也要清除再保存,状 ...

遥控器我看 刷固件后固定id不能清除得

网友B:
没有玩过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玩过这个?

不熟 我的d10刷估计前有固定id代码,刷完估计看控有默认id代码(123456),
我长按按钮11S后还是快闪 接上短路 慢闪 对频 对不上 怎么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遥控器我看 刷固件后固定id不能清除得

看图,调出id,光标调到DEL,把ID一个个删除,删完光标调到DONE确定,就变初始化了,ID无。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调出id,光标调到DEL,把ID一个个删除,删完光标调到DONE确定,就变初始化了,ID无。如图

明白了 我弄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调出id,光标调到DEL,把ID一个个删除,删完光标调到DONE确定,就变初始化了,ID无。如图

多谢了 这个问题解除了。但是我重新设置 固定ID,怎么关控再开控不能重新连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了 这个问题解除了。但是我重新设置 固定ID,怎么关控再开控不能重新连接呢

对好码以后进入固定ID码选项,看到自动生成的6位码,光标调到DONE,按确定保存,退出再试试,不保存下下次就要重新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好码以后进入固定ID码选项,看到自动生成的6位码,光标调到DONE,按确定保存,退出再试试,不保存下下 ...

我弄了几次都不成。还有那个V尾混控 完全搞不懂怎么弄。升降可以了 转向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好码以后进入固定ID码选项,看到自动生成的6位码,光标调到DONE,按确定保存,退出再试试,不保存下下 ...

D10刷了suv 玩凤凰5.0。教练功能关闭,开启ppm,加密狗闪亮,遥控器通道检测有动态,但是凤凰里面没有 什么情况?

网友A:
刷之前用来模拟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之前用来模拟过吗

模拟过 现在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调出id,光标调到DEL,把ID一个个删除,删完光标调到DONE确定,就变初始化了,ID无。如图

老哥,我刷完控,需要设置旋钮开关怎么不成功呢。没反应

网友:
加我q24203528,晚上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