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组装250问题求教

楼主(2016-01-16):
先上配置
机架:qav250
电机:银燕1806 2300KV
电调:乐天xrotor20A
飞控:CC3D
乾丰5030桨电池是2200mah,起飞重量550克,油门60%才离地20cm,是不是太重了
参数是照搬别人的,如下

组装完在室内试飞,电调选高进角1800mah电池60油门离地10cm,2200mah离地20cm,如果是F450 60油门已经飞得老高了,还有CC3D是固件要刷别的CF什么的吗?有什么优点。
1806的电机能上4S电池吗?

网友:
1806的电机不行

网友:
同机器,不同飞控,帮顶

网友A:
2300kv电机上6寸桨配1500毫安的电池,或者配1800毫安的,

网友:
1806的问题,不过你可以试试改油门曲线

网友:
电机不行

网友:
应该上22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00kv电机上6寸桨配1500毫安的电池,或者配1800毫安的,

6寸桨上平头桨可以吗?平头桨升力比普通的大多少?

网友:
重了 2204比较好点

网友:
电机不用换了,换个6045桨,将就一下就好

网友:
没有遇到过呢呵呵

网友:
先说下你这个配置吧
1、1806电机 你用20A的电调就纯粹是浪费,12A足够了。对于你这个电机来说 550G有点重了,你能减重到400G左右 还行。
2、你设置高进角 ,提转速高了  缺更费电,而且扭力小,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都超重了你还高进角 你考虑过电机的感受吗?
3、我想问问这是谁给你推荐的配置 你叫他出来 我保证你不打死他!
说下解决方法吧
1、不换电机就用你这个配置飞 你必须想办法减重。不要上4S!最好也别用6寸桨,如果非要用 千万别高进角。爱护下你的电机吧 朋友。
2、换电机 2204 2300KV 6寸桨 爽飞。

网友:
本人新手  但是还是感觉你应该上2204电机    我是265机架 重量和你差不多   百分之30多点(感觉    没实际看过)就可以离地  基本飞的感觉是2204对于这个重量来说很不错  而且我油门基本都不敢50%以上  (新手没怎么熟悉操控 有点感觉飞机的速度快心里没底)   我是5045桨

网友:
2204  3sdianchi

网友:
电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