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

楼主(2016-01-16):
加密狗插在USB上的  ,为什么模拟器里面提示没有插上加密狗 该怎么弄  ?

楼主:
控是天地飞7  模拟器是装的凤凰5.0

网友:
你把遥控器调PPM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行!

网友A:
模拟狗上有档位某?挨个试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狗上有档位某?挨个试一遍

没有档位

网友B:
解决方法:安装光盘里面的模拟器控制台,然后打开控制台,再从桌面右下角右击模拟器控制台的图标选择Phoenix,然后再打开凤凰模拟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方法:安装光盘里面的模拟器控制台,然后打开控制台,再从桌面右下角右击模拟器控制台的图标选择Phoeni ...

没有光盘  我是在酷玩里面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光盘  我是在酷玩里面下的

那就再下载一个模拟器控制台

网友C:
楼主试试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试试这个!

试了 控制台上还是显示的 未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 控制台上还是显示的 未连接

有可能是加密狗坏了!

网友:
安装好了控制台,右击打开控制台,选择凤凰模拟器,更换了相应的驱动才行。

网友:
这个是飞鹰模拟器的控制台,和你的不知道一样不一样呢,得用对应的加密狗的才行。

网友D:
我用的8合一模拟器的控制台,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8合一模拟器的控制台,你试试

有这个8合1的模拟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