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链接不了地面站

楼主(2016-01-16):
为什么我的电脑系统重新安装了一个都是w8系统,pix链接电脑,电脑无法识别com口啊 无法链接,飞控有正常的相应,有没有人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重装系统要安装驱动,否则就是无法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要安装驱动,否则就是无法连接。

我用我哥的电脑也是W8系统还是链接不了。

网友B:
驱动安全性过滤了

网友C:
驱动问题啊,重新手动安装驱动,有红色安全提示时点击任然安装

网友:
驱动问题

网友D:
应该是系统精简了一些驱动相关的文件按下边链接走一遍试试http://m.xp510.com/article/865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安全性过滤了

嗯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问题啊,重新手动安装驱动,有红色安全提示时点击任然安装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系统精简了一些驱动相关的文件按下边链接走一遍试试http://m.xp510.com/article/8659.html

好的。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系统精简了一些驱动相关的文件按下边链接走一遍试试http://m.xp510.com/article/8659.html

ok好的

网友E:
我有遇到过,win7和win10系统都试过,均重新安装了驱动,照样不行。仅在一台xp系统上成功连接,现在此问题仍未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遇到过,win7和win10系统都试过,均重新安装了驱动,照样不行。仅在一台xp系统上成功连接,现在此问题 ...

的确,好几个电脑度不能用这个的,无法链接飞控,系统都是正版的还

网友:
应该是没有吧驱动安装好

网友:
com端口有没有出来啊

网友F:
这种驱动问题大部分跟系统有关,即使是正版的系统,也可能是厂家有修改的系统。最方便的办法是换电脑,多换几台试试。另外尝试换数据线。我用WIN10系统感觉挺好,再没有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驱动问题大部分跟系统有关,即使是正版的系统,也可能是厂家有修改的系统。最方便的办法是换电脑,多换 ...

win10系统我也没能成功装上端口,真郁闷。

网友:
安装360或其他杀毒软侔,糸统优化会导致这种问题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G:
系统问题  经常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系统问题  经常遇到

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网友G:
换系统吧    或者你搜索一下那个安装不了的帖子    有些可以搞定  但是有些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系统吧    或者你搜索一下那个安装不了的帖子    有些可以搞定  但是有些也不行 ...

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