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离地就开始抖?

楼主(2016-01-16):
250的机架,naza lite,不带gps,刚装完,校准过了,解锁后,一离地就开始抖动,很明显!这是为啥?以前用它飞450时没有这种现象啊
想起来了,应该是感度需要重新设定,F450可以直接使用默认参数。换成250了就需要重新设定感度了。可是……为啥感度有几个值呢:基本感度、姿态感度,还分俯仰、横滚、航向角、垂直,对于新手来说,有点困难啊……

非常感谢兄台aaazzzlj的帮忙,直接解决了我的问题

基础感度全部从100%修改为50%之后,基本上可以稳定飞行了。

再次感谢!

网友A:
LITE默认感度是450-500轴距的。

你现在的情况是感度过大。

250轴距的穿越机,LITE的基本感度,就是上面一行的参数,调到默认值的40%-50%,就基本可以爽飞。

网友B:
调参啊,p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参啊,pid

新手还不会啊

网友C:
naza lite都不会调了玩CC3D,APM,PIX该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naza lite都不会调了玩CC3D,APM,PIX该怎么办?

cc3d默认就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3d默认就好                                   。

确实,我之前使用CC3D时,也是直接使用默认参数值。

网友:
这个应该也很简单吧 不懂帮顶了

网友:
不懂也应该看看说明书啊,里面每个感度代表什么都写的很清楚,不会调就应该学,这已经是最简单的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还不会啊

找泡泡教程,我忘差不多了

网友:
这个有自动调参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c3d默认就好                                   。

只要飞起来当然默认就行了,要跟手还是得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飞起来当然默认就行了,要跟手还是得调

cc3d不用 250                                 。

网友:
记得默认好像是100/110,你看可能都调小到50/60

网友:
787563191QQ,远程帮忙天了

网友:
参数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TE默认感度是450-500轴距的。

你现在的情况是感度过大。

感谢兄台的帮忙,直接解决了我的问题

基础感度全部从100%修改为50%之后,基本上可以稳定飞行了。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