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叠桨怎么刚启动时震荡严重????????????

楼主(2016-01-16):
折叠怎么刚启动时震荡严重????????????

网友:
是不是螺丝上太紧了?松点试试!

网友:
没有对齐吧

网友:
个人觉得是正常的,因为你无法通过目视把两只桨完全拉直在一条线上,后面由于转速提升,离心力的作用,两桨自然甩直,应该就不抖了,和直升机大桨一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