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飞行模式问题+起飞一边倒

楼主(2016-01-16):
我的APM是 1.3.23 V3.2.1(淘宝买的),确认接线、电机螺旋桨方向没错,必要硬件里面校准全部做完。1、飞行模式
现象:每次调试APM后发现电机升力下降,重新校准电调量程后,电机可以正常旋转。
措施:根据别人建议加大了油门最大量程。
结果:发现油门量程改大了就没法改小,而且更改后油门只有0和设置的油门最大量程值,中间没有过渡,完全懵了(油门成了个开关)。
2、起飞一边倒
现象:本来用的是1.3.28的MP,可以起飞,就是有点晃。但是飞行模式第一项没选项,飞行数据中也加载不了地图。
措施:根据建议换了3.15的,发现是英文,感觉不舒服,又换了个1.3.23的,都正常了。
结果:飞机起飞一边倒,怎么都调不好,连接地面站发现舵机油门不一致。
措施2:又上网查教程,刷过小车又刷回了,捡了个别人的PID参数也不行 。表示想全部调回默认设置也不晓得在哪个地方改。

APM飞行模式设置

遥控器飞行模式设置

油门最大量程

电机油门不一致

飞行模式有问题

网友:
我飞过APM的2个,起飞都偏,而且都是侧偏。貌似和它的算法有关(我猜没完全离地时,姿态计算不介入)。我看视频,好像Pix不是,Naza lite 也不是。

网友A:
还有,电机油门不一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电机油门不一致没问题。

刚看了下,两个电机是另外两个电机的2倍左右。

网友B:
可以飞起来试试,离地可能会好一点!记得找个空旷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飞起来试试,离地可能会好一点!记得找个空旷的地方!

现在直接倒向一边

网友C:
和我一样的乐迪?我的油门通道是反的,要不然不能飞

网友:
按正常说一三和二四通道数据差不多基本没问题,看图一三和二四是大致相等的啊!

网友:
这情况没遇到过,我用数据线联电脑的!

网友:
apm没玩过,帮顶

网友D:
重新校准加速度。在开源飞控区,置顶贴中的"常见问题集合"里面有默认PID值,手机不方便就不放链接了

网友:
检验加速度计。
桨反

网友:
我的两个是这样的

网友:
加速度计没校准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一样的乐迪?我的油门通道是反的,要不然不能飞

反相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校准加速度。在开源飞控区,置顶贴中的"常见问题集合"里面有默认PID值,手机不方便就不放链接了 ...

全部做了几遍,pid改为默认也没用。

网友:
能不能飞起?如果飞不起:
可能桨装反--->加速度计/罗盘没校准---->电机或电调故障。

网友:
还得继续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