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来看看这是什么意思啊 PIX解锁不了

楼主(2016-01-17):
新刷固件后PIX解锁不了     提示如图

楼主:
解决了  这个意思是罗盘校准不对    我的PIX重新校准下罗盘 选择PIX   会跳出对话框 点确定  然后开始现场校准 校准成功 就可以解锁了

网友:
检验罗盘。。

网友:
是罗盘的问题!

网友:
再看看泡泡老师的教程。

网友A:
请教设置HC-05 -06蓝牙模块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设置HC-05 -06蓝牙模块步骤

直接买的雷家的数传模块  不用调试 接上就能用  就是有点不好链接  开关两回才能接上

网友:
你没有把一起装上鸡鸡,再做罗盘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