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机架提高续航选电机大小怎么选?

楼主(2016-01-17):
飞越650机架,配6s5200电池,飞宇三轴云台,再保证续航时间最高的情况下电机选择多大的,4110?4108?配多大桨,请高手指点

网友(2016-05-22):
我也正在考虑这个蛋疼的事情!

网友:
提高续航要选高效的电机,3508的电机力效能到10以上,我做的4轴10000的电池飞50分钟

网友:
本人580机架。电机3508+乐天40a。挂小米电池用6S8000 飞行45分钟

网友:
飓风3508 380KV 15寸桨.6S电池

网友:
我用的3508 380KV 配1555桨 6S 5200电池,飞越650机架  悬停25分钟下来3.7V,才把机架换H4 680,装好还没有飞

网友:
看帖回帖是美德

网友A(2016-01-17):
蓝蜻蜓3508-390kv或者3508-600kv+1555碳桨,实测夏天空载飞行35分钟。
另外本人有ld3510-700kv电机全新4个闲置,低价出。

网友B:
3508-390kv或者3508-600kv+1555碳桨

网友:
上牛牛家的580,续航一个不错,感觉飞越结构蛋疼

网友:
这个问题有待自己体会

网友:
减轻机架重量

网友:
飓风或者其他品牌3508   KV 380     6s  5200    可以悬停个25 - 3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08-390kv或者3508-600kv+1555碳桨

请问这搭配要多少A的电调?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蓝蜻蜓3508-390kv或者3508-600kv+1555碳桨,实测夏天空载飞行35分钟。
另外本人有ld3510-700kv电机全新4个 ...

请问30A电调可以这配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30A电调可以这配置吗?

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30A电调可以这配置吗?

我这里都有现货,我做淘宝的,需要加我QQ1064490442,可以优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都有现货,我做淘宝的,需要加我QQ1064490442,可以优惠

请问那个效率最高且经济些!该怎么搭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那个效率最高且经济些!该怎么搭配

电调无所谓,推荐乐天40A,然后550轴距用3508-600kv-12寸桨,650轴距用3508-390kv-15寸桨。飞行时间差不多,基本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调无所谓,推荐乐天40A,然后550轴距用3508-600kv-12寸桨,650轴距用3508-390kv-15寸桨。飞行时间差不 ...

那搭配那种电池好!比如C数,或者4S,6S电池?那个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搭配那种电池好!比如C数,或者4S,6S电池?那个更好?

这个我做过测试,550机架和650机架用九泓4-5200-25或者用6-5200-25飞行时间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搭配那种电池好!比如C数,或者4S,6S电池?那个更好?

另外多轴用25C足矣,15都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另外多轴用25C足矣,15都行

好的谢谢!那红蜻蜓是你家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那红蜻蜓是你家的吗?

蓝蜻蜓,晕死,QQ聊,1064490442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蓝蜻蜓3508-390kv或者3508-600kv+1555碳桨,实测夏天空载飞行35分钟。
另外本人有ld3510-700kv电机全新4个 ...

多大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大电池

4-5200或者6-5200都行

楼主(2016-05-25):
引用 网友E:
济宁

you too?好久没上了

网友:
我用的E800简装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you too?好久没上了

恩  我就一个穿越机  一个攀爬车

网友:
空机重量是多少,用的什么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