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爽炸了

楼主(2016-01-17):
列位,话说今天出去溜飞机(650四轴,1555折叠桨,起飞重量2.3KG),解锁起飞后不到5米就隐约听到一声桨掉地上的声音,飞机开始不稳了向前飘,拉回来并下降,最终撞上柱子了。事后检查全极并没大碍,但是1号电机上一边桨没了  ,所以想问问各位,这事故可以判断是射桨引起吗?是不是载重太大拉升太快所以射桨了?换成木桨应该可以杜绝这情况吧?

网友A:
是不是没上紧,或者浆质量不行,折叠浆效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上紧,或者浆质量不行,折叠浆效率低

螺丝应该算紧吧,折叠时掰直也要使点劲的。就是不好判断桨的质量好坏。

网友:
貌似楼主很享受啊?

网友:
注意安全啊!

网友:
桨有质量问题吧

网友B:
啥电机用15寸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电机用15寸的桨

朗宇4110S

网友:
什么牌子的桨

网友:
很幸运你没事,估计奖的问题,你飞多轴为什么用折叠奖???好多用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