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整机2.3kg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6-01-17):
如题,配置是F450加高航拍脚架,2216电机,50A电调,4s5200电池,pix飞控,硬挂山山狗,1045桨,另外在飞机上多装了一块上板。
请问这样配置飞起来是否过于吃力?
(还在拼装阶段,只是算了下觉得会够呛)

网友A:
用得着50a电调吗?你机机也太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得着50a电调吗?你机机也太重了吧

50A确实啊。。。但现在手头就这几个电调支持4S啦~

网友:
对于f450来说2.3kg起飞重量太重了

网友B:
换机架 还有干嘛不用铂金的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机架 还有干嘛不用铂金的30?

不是说乐天更适合多轴嘛?

网友:
是有点重了。

网友C:
加电池 控制在1600以内还有戏 这重量不超过五分钟

网友:
重了1千克

网友:
电调有点用大了,整机可以起来,保护板和桨罩都可以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电池 控制在1600以内还有戏 这重量不超过五分钟

1600感觉好像没啥希望达到啊。。。

网友:
感觉是有点重了

网友:
F450最佳重量1400~1450

网友D:
同样2216电机上1047桨 1.52KG 4S 4000带云台狗飞15分没问题,2216电机的极限应该是1.8KG以内,超过太重了效率不好也飞不了多久,你这个2.3KG太重,要么换电机要么换机架电调所有配件减重,2216电机乐天20A(14g)够用了没必要50A大的那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2216电机上1047桨 1.52KG 4S 4000带云台狗飞15分没问题,2216电机的极限应该是1.8KG以内,超过太重了效 ...

谢谢,现在打算换机架换电机了,计划650轴距加12寸桨,电机还在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打算换机架换电机了,计划650轴距加12寸桨,电机还在考虑。

650就直接14寸 低KV的电机上4S-6S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