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机架是否可行?

楼主(2016-01-18):
很喜欢Y6的机架,新手不懂,只是看着样子很好看
但是某宝上这种机架太少,而且都还很贵,物以稀为贵啊
后面又看见有自制木头机架的,感觉很不错

于是,我也想试试搞一个木头的T6机架。我是新手,手工也不好  ,所以想当然的“设计”了一个最简单的结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按理说可以 不过不好弄 全部要自己研究

网友:
3轴做起麻烦,特别是矢量电机部分

网友:
三轴需要矢量吗,我记得不用吧?

网友:
重心调好了,差不多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六轴应该可以不用矢量!支持楼主!

网友:
可以的,现在商业飞控也有不少支持共轴的

网友:
请问矢量怎么计算的?

网友:
没有试过这个机架

网友:
应该没问题,调好重心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错我准备共轴

网友A:
不要搞T6 Y6  搞Y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搞T6 Y6  搞Y3

为啥呢?

网友:
t6的电机位置和y6一样,最好要平均分布在圆周上,木机架要保证强度就没问题

网友:
还好,比y6力效稍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