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蚁运动相机av输出不成功

楼主(2016-01-18):
网上买了输出线,直接接上电视都没图像,就接一条信号线到电视的,是不是小蚁要供电才有信号输出

网友:
电池供电也行啊,难道你只接了信号线没接地线?

楼主:
要接地线吗

网友:
必须共地才行的

网友:
需要app里设置av输出

网友:
要接地线,设置里还要选择av输出选项

网友:
不懂,路过帮忙顶

网友:
没有玩过,不懂

网友:
因为用的是不共地的供电方式 要接两根 信号和地线
手机app设置a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