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win10ghost版安装不上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6-01-18):
话不多说,直接上整合教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win10ghost版可以安装驱动,win8没测试过。
打开C:\WINDOWS\INF\setupapi.dev.log-----------按上面编辑,里面有个查找---输入usbser.sys
找到下面这个(每个人不一样的)
复制选到的名字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的文件夹里面创建一个新文件夹,以上面复制的来命名
把下面附件里的三个文件放进建的文件夹
恭喜你,当你把飞控插入更新驱动时会出现这个
说明已经成功一半了,下一步
1. Windows 键+ R
2. 输入 shutdown.exe /r /o /f /t 00
3. 点"确定"
4. 系统会自动进入 "选项" 页面
5. 选择疑难解答
6. 选择高级选项
7. 选择windows启动设置
8. 点击重启按钮
9. 系统将重启,并跳转到高级启动选项页面
10. 选择“禁用驱动程序强制签名”
11. 重启系统后,你就可以安装arduino驱动了

网友:
不错  win10用起来问题是不少

网友A:
w8的试试,就好了我的w8不能用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w8的试试,就好了我的w8不能用这个软件

不好意思,我没有win8系统

网友:
没有用过win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