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救

楼主(2016-01-18):
上电解锁要推油门电机才转,而且四个电机还不同步。蜻蜓20a电调银燕2212电机,配3s电

网友:
电调做校准,调整解锁时电机启动值

网友A:
这个是自动校准的电调,确实没有想象中方便,还不如乐天那样校准,油门不一致有可能是电调进角搞乱了,恢复出厂,重新自动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自动校准的电调,确实没有想象中方便,还不如乐天那样校准,油门不一致有可能是电调进角搞乱了,恢复 ...

怎样解决呢

网友B:
利用遥控重新设定进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遥控重新设定进角

怎样设定,能给个详细点的教程吗

网友:
按说明书恢复初始设置,再按说明书自动校准油门

网友C:
电调行程都校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行程都校准一下

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D:
跟我以前一样,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我以前一样,帮顶

你的解决了吗,能分享下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解决了吗,能分享下吗

电机不同步可能是你的电调油门行程没有校准好,建议看说明书再试一次,不知道你用什么飞控,我之前用的是APM,那个解锁自动转动是有设置的,在地面站里设置,具体要看APM教程了,因为我手头没有资料,地面站内容一下说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不同步可能是你的电调油门行程没有校准好,建议看说明书再试一次,不知道你用什么飞控,我之前用的是 ...

我的也是APM,试了很多次都还是不行

网友:
不同的电调,方法都有分别,但基本是将油门推至最大,电调接电,听BB的声响,进入编程。详细要看电调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