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测试对比测试过航模电池容量的么

楼主(2016-01-19):
请问有谁测试对比测试过航模电池容量的么

网友:
请教怎么测试这个

网友:
我做过,希望能组织一个各型号电池性能对比测试帖,各位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A:
数字放大测试仪,某电池标2200mah,截止电压3.6。电流设置5a
实测为1700左右。鼓包电池由于其内阻变大,电流值5a测量只有900mah!

网友:
没事来看看散散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放大测试仪,某电池标2200mah,截止电压3.6。电流设置5a
实测为1700左右。鼓包电池由于其内阻变大,电 ...

新电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电池呢

2200新电池17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电池呢

截止电压设定3.0可以达到2200,不过几次后电池彻底报废

楼主:
放到多少v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到多少v

3.6

网友:
期待有这样的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