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装机固定翼~梦之舞模型工作室

楼主(2016-01-19):
“杭州突突”魔友说好多魔友问他固定翼装pix问题,他没装过,邀请我做个帖子。那就来吧~
~~~~我是一条华丽的分割线~~~
首先是飞控选择上,之前我也做过一个简单的对比,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看,不足之处还请见谅! http://h5.qzone.qq.com/ugc/share?_wv=1&subtype=&ciphertext=&blog_photo=&g=85&res_uin=840537473&cellid=1444061752&subid=&bp1=&bp2=&bp7=&appid=2&g_f=2000000103
我选择了mini pix,由于飞控有问题 飞行上暂时无经验可分享。
最初用的apm,狼哥送的,好几块,有几块坏的,我又发给了有兴趣修的魔友,感觉apm内存小,运行新固件是不行的,如果3.0以下也还可以,有兴趣的魔友可以试试。

mini  pix体积小~我选择了他~~~
关于其他部件,图传不建议创新科图传这种垃圾,数传可以考虑915mHZ  250mw数传。增程可以考虑凤凰433(本论坛纸鹰做的,1W功率 八通道 性价比高),录像机可以考虑山狗 显示器没钱就一百多块钱得普通 我买的7寸 ips高清屏幕。
osd可以考虑mini  osd  还有osd小板,playuav osd(我在论坛牛币商城兑换的这款)
动力就不说了~大点好。

~~~~~~分割线~~~~~~~~
装机前要验证飞控是否正常使用,这一点非常重要!!!!!!!别等装到飞机上了出问题后再说这问题 那问题得(常见问题解决办法 http://h5.qzone.qq.com/ugc/share?_wv=1&subtype=&ciphertext=&blog_photo=&g=85&res_uin=840537473&cellid=1440938102&subid=&bp1=&bp2=&bp7=&appid=2&g_f=2000000103

事实说话~usb led小板非常实用!!!!刷固件不用拔飞控!!!!神器呀~~~
记得一定要检查好再装机。
~~~~~一般在机身下垫一块木板上面放飞控。固定翼震动非常小,所以不用考虑减震板。
飞控一般安装在重心位置左右。
mini pix用的杜邦插头,所以特地买了屏蔽线,杜邦头自己压线~要多长压多长(有压线钳任性  (~㉨~)       )。
说实话 买线挺贵的,压线前线头镀锡,压好后插头也上锡~~结实。

mini pix也是不能给舵机供电得,需要单独供电,我用的普通降压板,接到舵机那个位置吧。playuav osd电流可能大点,会引起飞控保护,所以有些设备需要单独供电。
给飞控多路供电还是有好处得。

gps可以用两个,淘宝买个gps模块就可以用。没必要买成品~还好安装。。

3M胶??我用完了,文具店买了卷泡沫胶带,很厚 减震效果不错。

网友A:
请教我有个APC 250数传不知怎么可以用的上 现在不知为何通讯不上

网友(2018-10-14):
问一下   apm飞固定翼用哪个固件会更稳定点?

网友:
再顶起来666

网友(2016-12-31):
赚一下牛币

网友:
很有帮助 厉害厉害

网友:
虽然看不懂  还是觉得专业
楼主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说我的看法,楼主分享很不错,值得学习,但是有点误区,固定翼是可以电调供电,不用单独给舵机供,当然油 ...

pix装固定翼禁用了罗盘后 还能实现航点飞行吗

楼主(2016-01-19):
gps可以考虑用两个,万一一个坏了 使用另一个。精度高点低点 对固定翼影响不大 不如上个好空速计 飞起来比较省电。双gps具体启用方法。可以看我的以往帖子。

之前说的差分gps应该是我记错了 产品介绍里只说了双gps 差分成本挺高的

楼主:
飞控试用,可以考虑练习机,我直接装在了小胖子上 炸的我心碎。
我联系厂家 上周给我发了套新的。

网友:
占楼出租,可能会火

楼主:
解锁需要改几个参数 具体如图

楼主:
数传问题~250mw发热有点大,我加了两片散热。
如果你的数传连接不顺畅 可以试试把数据流关了。

楼主:
罗盘首选外置哈~防止电调什么的干扰。外置要“高高在上~~~”

楼主:
器件布局上自己看吧。合适就好。我近距离飞 所以没用增程~各位也小心点 附近有航线的就别折腾了~

开源有风险 玩家需谨慎

网友:
深度技术贴。

楼主:
play uav  osd设置可以看我以前的帖子。mini osd使用建议选用12v供电,还有osd是不是固定翼模式~osd背面两个断开的焊点,一个是短接是pal格式 一个是短接12v供电~供电从图传方入,飞控端VCC  gnd可以拔掉。
因为我之前使用一动舵机 osd就没了!!!!供电问题~

整个飞控都不要用电调供电 容易干扰飞控。

最后一张图……发错了……

网友:
不错,搞得很专业

楼主:
刚玩fpv建议设置个电子围栏,在围栏里玩。
担心丢机买个gps定位器 或者是双模 gps+gprs。
飞机上贴个纸条~某某的飞机 捡到请联系~~~

网友C:
狼哥点个赞~~~

楼主:
刚玩 建议设置地理围栏,别越飞越远~宁可飞高不飞远!!
怕丢机买带dvr图传接收机,gps+gprs定位器 飞机上贴某某得飞机 捡到请~~哈哈
建议经常检查设备 防止设备老化,焊接啥的自己检查好 商家做的都不是多好。
特别是XT60 电流计。电流计需要加焊锡 或者换线 要注意电流计流程,别45a当做80a的来用~

楼主:
我貌似发错图了 为啥删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狼哥点个赞~~~

申精

网友:
讲讲接线

网友D:
太专业了,我apm多玩不转

网友E:
这个osd界面好牛逼,什么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我有个APC 250数传不知怎么可以用的上 现在不知为何通讯不上

检查固件。检查连接线。osd是否能获得数据。关闭数据流试试。不行建议卖家~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osd界面好牛逼,什么版本的

playuav osd还有个航点界面 由于我没有写入空的所以没啥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瓜子仁不错

你做的增程不错
果仁不知道谁扔我位置上的。上错图了

网友G:
没空速计 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专业了,我apm多玩不转

apm就不要刷版本太高的固件了 曾经刷了3.2 连不上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空速计 差评

数码的好贵 暂时不买。现在是调试阶段 以后再说

网友G:
引用 楼主:
数码的好贵 暂时不买。现在是调试阶段 以后再说

已爽飞  用小胖 大胖 天行者  双子星  ONE 做过载机    可以航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试用,可以考虑练习机,我直接装在了小胖子上 炸的我心碎。
我联系厂家 上周给我发了套新的。

你是什么电脑上跑的地面站?什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已爽飞  用小胖 大胖 天行者  双子星  ONE 做过载机    可以航测·

mp航测功能怎么没了

网友H:
看到楼主的爱心瓜子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到楼主的爱心瓜子仁了!

不知道谁的

网友:
小手一抖 牛币到手

网友I:
今天我过生日,顶,第三架FPV快完成了

楼主:
屏幕对比 上面是高清 下面是普通 具体哪个好看图吧
一个自稳降落小视频 http://www.gifshow.com/i/photo/lwx?userId=86362933&photoId=492834497&cc=share_copylink&fid=86362933&et=1_a/1523798249631358978_p0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今天我过生日,顶,第三架FPV快完成了

今天也是我生日

网友:
互祝生日快乐啊

网友H:
在你桌上不知道谁的?

网友B:
说说我的看法,楼主分享很不错,值得学习,但是有点误区,固定翼是可以电调供电,不用单独给舵机供,当然油机除外,另外,固定翼不需要那么精确的GPS,而且也不需要地磁罗盘,你可以看我的帖子,设备多了不是好事,如果有兴趣可以加Q交流,互相学习。我飞固定翼很久了,一直都是开源飞控

网友:
帮顶啦,突突也是好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你桌上不知道谁的?

在我凳子底下 不知道谁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固件。检查连接线。osd是否能获得数据。关闭数据流试试。不行建议卖家~修

APC还是 数传连不上  算了不折腾了
我现在用蓝牙模块与地面站通讯调参也是连不上不知怎么设置

网友J:
引用 楼主:
gps用两个,是用差分gps。精度高点。具体启用方法。可以看我的以往帖子。

双gps,和差分gps应该不是一回事

网友:
好帖可惜固定翼我没场地飞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双gps,和差分gps应该不是一回事

不懂这个没用过 pix支持差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器件布局上自己看吧。合适就好。我近距离飞 所以没用增程~各位也小心点 附近有航线的就别折腾了~

开源有 ...

请教这个怎么设置可以支持APC250数传

网友:
我的APC250数传波特率是19200的怎么弄也连不上

网友A:
请教PIX是不是需要设置哪里

网友:
这个APC250采用GFSK的调制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这个怎么设置可以支持APC250数传

apx啥东西 波特率57600就应该行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gps用两个,是用差分gps。精度高点。具体启用方法。可以看我的以往帖子。

lz.我找不到你以前的帖子啊。怎么办

楼主:
引用 楼主:
lz.我找不到你以前的帖子啊。怎么办

你需要什么帖子

网友:
请教数传除了波特率设置对还有那些

网友:
请教有没有1.3.34中文版地面站

网友:
或是如何升级地面站

网友:
我现在尝试升级出现这个不能升级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需要什么帖子

两个gps.用差分gps.你帖子上写的那个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两个gps.用差分gps.你帖子上写的那个啊

我也不懂这个问题 没用过 还在试基础功能 差分上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懂这个问题 没用过 还在试基础功能 差分上不懂

楼主:
引用 楼主:

gps可以考虑用两个,万一一个坏了 使用另一个。精度高点低点 对固定翼影响不大 不如上个好空速计 飞起来比较省电。双gps具体启用方法。可以看我的以往帖子。

之前说的差分gps应该是我记错了 产品介绍里只说了双gps 差分成本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PIX是不是需要设置哪里

参数上一个个看 感觉哪个需要修改就修
比如自动模式使用最大仰角啥的 还有油门大小~巡航~自己看着修改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可以考虑用两个,万一一个坏了 使用另一个。精度高点低点 对固定翼影响不大 不如上个好空速计 飞起来 ...

那我再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说我的看法,楼主分享很不错,值得学习,但是有点误区,固定翼是可以电调供电,不用单独给舵机供,当然油 ...

电调供电还是不妥 不放心 。
罗盘上我都在想 为何不等内置傻逼了 选用外置 如果外置傻逼了再切换内置 傻逼几率不是更高~
双gps还是有好处的  万一天上傻逼了~
本身这些硬件稳定性就不是很好
在大飞机上 多装100g设备也能接受
冲浪者那种飞机就不说了

网友:
嗯好的这个选项太多了我再看看

网友:
我定了,,,技术贴啊,加油

网友:
给你赞,加油,想你学习了

网友K(2016-04-14):
楼主有个问题请教,pix玩固定翼,副翼,方向,油门和方向还有飞行模式,分别接几通道啊?APM飞行模式是8通道,不知道pix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有个问题请教,pix玩固定翼,副翼,方向,油门和方向还有飞行模式,分别接几通道啊?APM飞行模式是8通 ...

舵面常规 模式7-8

网友:
来看看pix的固定翼

网友(2016-09-20):
看起来好专业

网友:
我也想上pix  但是价格高,等价格便宜一定上

网友L:
楼主开一贴固定翼地里围栏的设置吧,因为配置界面没有单独的地理围栏设置页面,好像要用参数设置,这个很难搞懂。

楼主(2016-10-21):
引用 网友L:
楼主开一贴固定翼地里围栏的设置吧,因为配置界面没有单独的地理围栏设置页面,好像要用参数设置,这个很难 ...

这个没啥必要吧。你要飞就视距 要么远距。你是担心飞远了回不来?可以结合地面站。playuav osd第三个页面可以显示航点 可以结合那个确定家的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啥必要吧。你要飞就视距 要么远距。你是担心飞远了回不来?可以结合地面站。playuav osd第三个页面 ...

不是人人都用的上playuav osd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啥必要吧。你要飞就视距 要么远距。你是担心飞远了回不来?可以结合地面站。playuav osd第三个页面 ...

地理围栏在于失控保护外的另一道防线。

网友:
我就想要GPS模块的连接

网友(2016-12-03):
楼主麻烦问一下,固定翼pixhawk 怎样接舵机,电调等,具体接在哪些口上,第一次装机,什么也不懂,麻烦细讲。c:\qq.jpg

网友:
看起来不错,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