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M8N. GPS搜到了几颗星,要下软件吗

楼主(2016-01-19):
怎么知道M8N.  GPS搜到了几颗星,要下软件吗

网友A:
要有osd。图传,接收,显示器才可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有osd。图传,接收,显示器才可以的呢

ok   谢谢

网友:
地面站也可以

网友:
手机地面站,装社区的那个,不用翻墙,数传随意,蓝牙,wifi都可以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osd和地面站上都可以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d和地面站上都可以看到

能看到吗?在哪里?

网友:
只有gps模块就需要下载ublox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