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新机

楼主(2016-01-19):
机架:DL265  有点后悔了  后面说为什么
飞控:F3   CF固件
电机:致盈2204  2300kv
电调:DL的 20A BL的
电池:2200  35C  3S    还准备了4S 2200 30C  暂时没用
图传:5.8G 600  便宜的
遥控:乐迪AT9+R9D接收
图收:大机架S500的 一体屏  准备自制眼镜  正在研究
重量:560g含电池  新手 先能飞再考虑轻量化
第一次装机 前后半月时间研究    后来决定上述配置  这里说下 F3的飞控我买了  大力家的  (这里可能会被骂)   但是我还是要说  他家的F3太闹心了   返厂返了半个月没音信  后来客服无奈给我换了NAZE32  10dof的  说6dof的没有了   无所谓了 就差5块钱    无奈等不及了  又再另一家买的F3飞控  这家更坑 模型库航模商城  的   买回来就发现坏了个接头还是插座的   应该这么叫吧  下面有图片说明   总之机器弄完 一切妥当了  也试飞了   还不错   目前看屏幕不得劲   也没有眼镜   就目测着飞  没超过100米  速度是真快  也可能是新手吧 没超过70%油门  担心直接提控回家

至于说265机架为什么后悔了 这里说说  天天看论坛  机友的机器真干净  傻乎乎的没考虑我这的条件  这TM 飞控都没法看了  全是灰尘 摄像头 到处都是  当初看带挡板的   这个后悔啊
轻微的炸了3 4次  没什么事
啰嗦这么多了 看图吧    F3飞控坏的那个红色框位置的  直接就没在上面    心急飞机起飞就懒得找卖家了
现在接的是LED  线弄短了  不敢再改了 那个接触点太小了 怕焊短路了 热熔胶封的
电池的机身上粘不住  拿电池机身上那半面胶也跟着下来了  镂空的太多了
下面这个尾灯可编程的也没怎么弄明白   反正是 左右转向 两边各两个灯闪 有快慢   刹车是两边各两个同时闪 也是有快慢
点亮试了  手机拍不了  我选的是冰蓝色   还有解锁前两边各一颗是绿色  解锁后是蓝色

网友A:
我也是DL265,咋一点都没楼主的情况,我用万用表实测,的确是纯炭,而且尺寸误差很少,唯一缺点是底仓的8mm螺丝容易打滑,换10的就好。其他很精美。当然,以后可以换210或者220那种低重心的。后话了

网友:
不过没用他家的F3,后来下架了,估计不咋地,可以问问萝卜他们用哪家的,那叫一个绝

网友:
有详细的配置清单,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DL265,咋一点都没楼主的情况,我用万用表实测,的确是纯炭,而且尺寸误差很少,唯一缺点是底仓的8mm ...

用万用表怎么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怎么测啊?

板子侧边用欧姆档,约10欧为3K炭纤维

网友C:
这种太小了不好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太小了不好焊吧

这个在穿越机上是大个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