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又来求教了

楼主(2016-01-19):
新手又来求教了!

前些天在坛友的帮助下,我用naza lite装了一个250的小机。调参后稳定飞行基本上没有问题了。

由于我只有晚上才有时间飞,所以前天加了一小节led灯带,也可以飞行没有问题。

今天,我又加了三节小灯带,粘在四个臂下,结果,刚一解锁就后翻了,这是为什么呢?四个灯带都是接在分电板上的。

电机和桨都没有变动过,顺序正常。重新连上电脑校准了一次,还是一样。我尝试着拿在手上,发现一解锁,后面两个电机输出强劲一些,应该是因为这样所以才导致向前翻。

网友A:
加灯不会造成这个的  是不是你设置了什么

网友:
和灯没关系啊

网友:
貌似与灯没有关系。

网友B:
螺旋桨是不是反了。

网友:
不懂,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灯不会造成这个的  是不是你设置了什么

除了加灯就没有改变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灯肯定没关系!检查一下桨是不是装反,电机转向是否正确!还有电机顺序

电机和桨都没有变动过,顺序正常。我尝试拿在手上,发现一解锁,后面两个电机输出强劲一些,应该是因为这样所以才导致向前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旋桨是不是反了。

检查过了,桨没有装反。

楼主:
检查过了,桨没有装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检查过了,桨没有装反。

检验加速度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验加速度计?

重新校准过了,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校准

重新校准过了,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校准过了,问题依旧。

什么情况。。。。
飞控坏了?

网友:
绝对和灯没关系!

网友:
你把上桨的图片发出了看看

网友:
会不会是超过了分电板的额定功率,造成电机转速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