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没图像

楼主(2016-01-20):
看图,求解决方法

网友:
有按照摄像头吗

网友:
图传摄像头

网友A:
检查一下图传摄像头接的对么!以前不接osd时候有图像么?要是有osd设置不对、!不接osd也没有图像要是摄像头制式不对! 或者摄像头电压太低!也有可能线路有问题,接的不对! 一个个检查排除!

网友:
主要是摄像头到osd的线是否连接正确

网友:
你看一下摄像头是几伏的,然后看一下图传输出几V,,,如果再不行就是摄像头晶振 或者摄像头挂了
5V和12V区分清楚应该没问题

网友:
图传接收机和发射是否是同一个频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图传摄像头接的对么!以前不接osd时候有图像么?要是有osd设置不对、!不接osd也没有图像要是摄像 ...

嗯嗯,谢谢了

网友(2016-02-21):
送我啊送我问题就解决了,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