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个端子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6-01-20):
请问大家这个端子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
1.25间距 到一般的卖接线端子的店里就有 这种是贴片 贴到主板上的

网友:
1.25  6p端子

网友:
这种端子很常见的!

网友:
叫XH插头,XH胶壳

网友:
XH指的是插头形状,2.0        2.54      3.0    指的是插针间距,P表示插针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5间距 到一般的卖接线端子的店里就有 这种是贴片 贴到主板上的

是不是DF13A-6P-1.25H这种型号?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不是DF13A-6P-1.25H这种型号?

是用在APM电流计上的,在论坛上看到说是这个型号的。不过在淘宝上搜了一下,感觉下面这个也可以的:MX1.25-6P,

网友B:
都没看到针你们就确定1.25 了,牛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没看到针你们就确定1.25 了,牛逼啊

恩,确实是1.25mm的。就是用在APM电流检测模块上的,不过不知道具体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确实是1.25mm的。就是用在APM电流检测模块上的,不过不知道具体型号? ...

卧插 1.25 6 pin 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