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中丢失GPS信号,手机地面站和遥控器哪个是优先指令

楼主(2016-01-20):
我用180块钱买的APM2.6,起飞打开定高模式,然后用手机地面站软件切换的留待模式,飞了5分钟,手机地面站突然提示GPS LOST,然后飞机开始飘向右后方,我这边还没切换成定高,就撞树上了,损失三个桨,三合一BB响也不知道掉哪里了没找到。我想问下老师们,地面站切换模式后,用遥控器切换回来怎么弄,直接切吗,比如遥控器切定高后,地面站切定点,然后遥控器再怎么切回定高,是先切回别的模式再切定高吗?

网友A:
没有优先这一说的,以最后一条命令为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优先这一说的,以最后一条命令为准吧

华硕老师好,就是说两者是同等权限的,更改哪一个都行。还有一个问题,年底发钱了,我买了一个雷家的pixhack,原装的是3.2固件,我升到了3.3.2,从地面站终端里清除eeprom,已连接上就是出乱码,他们说3.3.2取消了这个功能,更新完固件后,不清数据没问题吧

网友A:
没有这个功能了,想清除,可以刷小车固件,再刷一下多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个功能了,想清除,可以刷小车固件,再刷一下多轴就好了

我也是刷了下小车的AR固件,进去还是出乱码,可能是我地面站软件有问题,不清除一样用吧,我装6轴用

网友:
保留一个自稳档位,不对路马上切换

网友:
谔谔,什么鬼,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