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问穷人OSD怎样接线可以和精灵1 共用一个GPS?

楼主(2016-01-20):
我的穷人OSD按照卖家给的接线图,接到精灵1的GPS上想共用一个GPS,但是OSD显示无GPS,请问怎样接线可以和精灵1 共用一个GPS!飞控是naza v2的!
这是我的OSD
这是卖家的接线图,但不是这个OSD的!我的飞控是naza v2 的橘色外壳的

网友A:
就是这样连接,正常后OSD图像左上方提示搜星的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连接,正常后OSD图像左上方提示搜星的数量。

但是,我的连上后好像不好使啊,OSD单独接另外一个GPS后,显示的“无GPS”的字样就没有了,不过,按照图把精灵的GPS接上后还是显示“无GPS”,请问大概是那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
目前只有非凡n系列的OSD能直接兼容naza飞控,搜下N1,N2。都可以用,我发过一个山精的制作帖,里面就是lite+n1

网友B:
安装完成后,在OSD设置里面的GPS选项里,选择DJI的GPS,别错选为P2的GP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完成后,在OSD设置里面的GPS选项里,选择DJI的GPS,别错选为P2的GPS。

谢谢,我再试试!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完成后,在OSD设置里面的GPS选项里,选择DJI的GPS,别错选为P2的GPS。

我看了一下,这个OSD的选项里没有GPS类型的选项,只有波特率的选择啊!难道真像6楼说的非凡S2的OSD不兼容大疆GPS,但是卖家说的可以啊!!还请泡泡老师及模友朋友们解答、赐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这个OSD的选项里没有GPS类型的选项,只有波特率的选择啊!难道真像6楼说的非凡S2的OSD不兼容 ...

新手课堂,NAZA-M-V2-LITE,加装非凡N2版本FFOSD的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4151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课堂,NAZA-M-V2-LITE,加装非凡N2版本FFOSD的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41513-1-1.html
(出 ...

谢谢泡泡老师的视频,不过我的问题还没解决,我的OSD不是N2的是S2版本的,自带气压计,是独立工作的,不能读取飞控的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泡泡老师的视频,不过我的问题还没解决,我的OSD不是N2的是S2版本的,自带气压计,是独立工作的,不 ...

第一张图是S2 ,第二张图是N2,搞不清楚你到底是那个
新手课堂,非凡FFOSD S2版本的使用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41484-1-1.html

网友:
谢谢泡泡老师不厌其烦的帮忙!请问穷人OSD怎样接线可以和精灵1 共用一个GPS? 接线,接线图,精灵 作者:夜间风景梦 647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你这个是S2 的,应该不行,换N1 N2 N3的OSD试试

楼主:
谢谢泡泡老师及各位模友帮助,我又问了下卖家,和模友们说的一样S2版的OSD是不能和大疆共用一个GP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