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cc3d调试

楼主(2016-01-20):
连接电脑后老是说跟着台电脑连接的USB出现错误  无法识别  是不是飞控坏了啊

网友A:
截图看看,电脑属性里面显示什么?com口是多少?

网友B:
对,需要图,看是否com錯誤, 及軟件錯誤 。 因為CC3D 地面站有两个版本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需要图,看是否com錯誤, 及軟件錯誤 。 因為CC3D 地面站有两个版本 。

2 个版本我都试过了 15.2和15.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看看,电脑属性里面显示什么?com口是多少?

直接无法读取  是不是飞控坏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无法读取  是不是飞控坏了啊

有可能,试试用OP直接重烧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试试用OP直接重烧固件

也不行 连接不到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