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有电池,想配个四轴,请问如何选择?

楼主(2016-01-20):
我有三块3s5200ma的电池,玩车用的,如果想利用起来组个四轴或者六轴,请问最小得用多大的机架?F330行不行?动力配置应该如何选择?

网友:
需要系统的学习,千万别盲目上。

网友A:
3s5200不轻,体积也不小,F330只能够8寸桨,配的动力带负载也不行。
练手玩玩的话,建议:
F450机架
2212或者2213KV950左右的电机
9-10寸桨
飞控随意,新手建议:极翼P2或者NAZA LITE,二手的会很便宜,爱折腾的APM或者PIX
电调20A就可以了,建议乐天20A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

网友:
楼上正解,如果玩250入门,3S2200.

网友:
路过,拿币走人

网友:
330有点小,最小也要上380吧!

网友:
5200 电池太重了, 建議裝450轴距以 十寸桨

楼主:
猛禽360如何?看贴吧里有人使用猛禽360带5200mah电池的。

网友:
四轴精灵可以用                  ,自己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s5200不轻,体积也不小,F330只能够8寸桨,配的动力带负载也不行。
练手玩玩的话,建议:
F450机架

正解

楼主:
飓风好?还是郎宇好?u2212kv980如何?x2216kv880?

网友:
不懂啊,给你定上去

网友:
路过。。。拿币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