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问问遥控器的事

楼主(2016-01-20):
最近迷上穿越机   磕磕碰碰的装好了  也试飞了    还算凑合

   每天没事逛逛论坛   北方气温低  风还大  飞几分钟电池就报警   新手也不懂 就没怎么出去飞  等天好 了再说

    论坛上天天的各种技术 与装机交流   怎么没发现有说遥控器的  或者遥控器相关的技术或者说明的帖子给新手看

    我用的是AT9  开始不知道几通道的遥控器可以用 就用多通道的  慢慢的有人就说不好 容易失控什么的

     逛着论坛发现  好多机友的遥控器都能换两套机子了    动辄2 3千的一个遥控    楼主不是土豪玩家 一直没明白用得着那么贵的吗

   当然了  别说什么 提控回家之类的  凡是都有个意外 而且跟新手和设置有关  要纯粹的是遥控器的问题  那估计早就闹的沸沸扬扬了

    穿越机也就是2 3百米的范围玩  要是又穿云  又远航的除外   国产的也不至于这么不给力吧  2 3百米的距离都很容易失控吗?

    还是希望有高手 是不是能给整合个遥控器相关的帖子出来  让新手更好的选择  毕竟不是像机子那样 这坏了 换一个零件那坏了换一个零件的容易

   一个控入手了 也都不算小钱了        还有像接收机的   1根天线 2根天线  的

网友A:
AT9还是不错的,就算将来玩航拍9通道也够用了。

穿越机完全可以胜任。六月份买的AT9,拉距试过,7-800米没问题,再远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

出问题的都是最早的一批货,存在很多小问题。

网友B:
遥控器手持端是发射,配棒子天线,一般与地面垂直放置,飞机端是接收,一般一根铜管天线,尽量放高,起飞前扳直,与地面垂直,如果是两根天线的,交叉90度最佳,45度到90度也可以,不要重叠同向放置。300元以上的遥控器,一般700米以上不成问题。一个发射机可以配对多个接收端,具体是否需要每次单个对码就看品牌。

网友C:
我的at9至今没有问题

网友:
路过,拿币走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手持端是发射,配棒子天线,一般与地面垂直放置,飞机端是接收,一般一根铜管天线,尽量放高,起飞前 ...

看来我一直都是错误的,,,我的遥控器的天线都是弯着平行地面指向旁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来我一直都是错误的,,,我的遥控器的天线都是弯着平行地面指向旁边。。 ...

我天线都这么摆的,但发射天线也是平行地面的

网友:
手感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9还是不错的,就算将来玩航拍9通道也够用了。

穿越机完全可以胜任。六月份买的AT9,拉距试过,7-800米没 ...

心里有底了   新人也不懂这些东西  我还有个500的4轴 也是AT9   只飞过500米 高度80米   忽然看到说会失控 心里没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天线都这么摆的,但发射天线也是平行地面的

发送接收互相平行就行,毕竟飞机方向是乱变的,双天线交叉辐射会减少死角。单天线的话,安装尽量高而且和地面垂直,它的辐射死角在天线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手持端是发射,配棒子天线,一般与地面垂直放置,飞机端是接收,一般一根铜管天线,尽量放高,起飞前 ...

这个一个发射可以配多个接收的  遥控的通道设置是不是就只能是一种了  不会配1号接收 有混控  配2号就另一套配置没有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at9至今没有问题

我的也没碰到问题  看到有说失控的就是心里没底   比较不是高玩也不是专业  我感觉国产控就够了   AT9最远距离拉过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一个发射可以配多个接收的  遥控的通道设置是不是就只能是一种了  不会配1号接收 有混控  配2号就另 ...

没试过,只是知道可以配新的接收机,配对后发射机会不会把老参数写过去就不清楚。毕竟现在流行的发射机是Fhss加Dsss,并不是TDMA.就是说非同时能控制几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我一直都是错误的,,,我的遥控器的天线都是弯着平行地面指向旁边。。 ...

看过一张图 是遥控发射天线的信号分布的那种  天线的最尖端处好像没有信号  是天线棒的扇形分布的  我也是平行地面 指向右边的  他说的应该是天线朝上的那种 用棒子的侧面对着接收机方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过一张图 是遥控发射天线的信号分布的那种  天线的最尖端处好像没有信号  是天线棒的扇形分布的  我也 ...

线极化天线,相互平行,接收最好,其他方向也有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试过,只是知道可以配新的接收机,配对后发射机会不会把老参数写过去就不清楚。毕竟现在流行的发射机是 ...

我问过乐迪的  说是好像AT9能最多配9个好像  具体配置那些没给我回答  只是说 你不可能同时一个遥控2台接收机同时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过乐迪的  说是好像AT9能最多配9个好像  具体配置那些没给我回答  只是说 你不可能同时一个遥控2台接 ...

没错,非时分的话,不可以同时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极化天线,相互平行,接收最好,其他方向也有接收

明白了

网友:
国产也不差 一直用贴地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没碰到问题  看到有说失控的就是心里没底   比较不是高玩也不是专业  我感觉国产控就够了   AT9最 ...

没有拉过 最远一次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一张图 是遥控发射天线的信号分布的那种  天线的最尖端处好像没有信号  是天线棒的扇形分布的  我也 ...

那这种的如果飞机飞到头顶上,发射尖尖就对着接收啦

网友:
我现在用AT9完全没问题,感觉性价比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