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osd上的电压电流必须要连接一次地面站才显示吗?

楼主(2016-01-20):
我的osd上的电压电流一开始都是0,连接地面站后显示正常,即便是连接之后再断开地面站,还是正常显示,为什么一开始不显示?是不是每次打apm电源都必须连一次地面站才行?

我的是apm2.8 3.1.5的固件
osd是2.2的固件

网友A:
在地面站初始设置里,有osd一项,里面有一个启用遥测的按钮,点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地面站初始设置里,有osd一项,里面有一个启用遥测的按钮,点一下就好了

然并卵,我的不是不更新,是只有电压电流显示0

网友:
楼上有正解。

楼主:
然并卵,我的不是不更新,是只有电压电流显示0

点了那个不起作用。重新给飞机上电还是不显示电压电流。其他均正常

网友:
我乐迪osd回传不显示GPS和姿态角,启用遥测就好了,但重新上电又没了

网友:
最近关于APM加装OSD后,看不到电压的处理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62758-1-1.html

网友:
装3.1.2地面站,连接点一下启用遥测!!!

网友:
不用地面站也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