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乐迪at10

楼主(2016-01-21):
最近看上了乐迪家的at10,各方面都不错,就是不知道摇杆手感如何,就是想问一下at10的摇杆是全轴承摇杆吗,用起来手感还好吗

网友:
at10挺不错的,乐迪遥控器性比价比较高的,与at9比后面的两个通道换成了侧面的圆形划动的了,手感不错,不过再好的东西也有不知之处,关键看你人品,基本上度可以,也有几十米就失控的现象,就像大疆悟也有失控炸鸡的,不过at10还是挺好的一个遥控器。个人意见仅供参考,呵呵

网友:
我用的是at9 不错

网友:
用过飞多轴,在NAZA飞控调参界面看,遥控器摇杆数据一直飘

网友:
at9用的人比较多

网友:
ATq性价比高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AT9就挺好的!

网友:
at9不错。。
价格实惠。

网友:
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不好用!尤其是摇杆!摇杆正常推动根本无法满舵!舵量调整也不行!菜单旋钮特别差!总是自己蹦!电压回传特别鸡肋!总的来说质量很次!推荐天地飞9或8!

网友:
我用的是at9  天底下商品没有绝对的完美 每个商品都是有瑕疵的  依据自身的情况   去选择
  其实遥控嘛  能玩能用视觉范围内不失控   摇杆不卡 信号处理比你的反应快就是好的了
有钱可以买好的炫酷的赚取回头率当一当土豪 也其实不然。
说实话我们都不是大神级别的   顶多算个航模爱好者  或者再高级别的是个航拍者
(需要很多技术支持满足他们的工作才会选择更好一点的设备)
什么手感好不好 顺滑不顺滑如果真是自己需要的话你就不得不考虑

最后就是根据个人需要选择不要让真正需要的地方空着
以上纯属个人见解 纯属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