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碳纤机架,2204 2300kv电机,20a电调。

楼主(2016-01-21):
用3s 1800mah电池好还是3s 2200mah?

网友:
不玩穿越,帮顶!

楼主:
哪个电池续航好点?求解答

网友:
不懂只能帮顶了

网友:
我用的3S 1500, 2200虽然容量大了,但同时重量也上去了,综合下来实际增加不到好多续航时间,同时少了穿越机的灵活性

网友:
差不多 不过越轻越好

网友:
不懂来学习的

网友:
看你要暴力飞还是入门,暴力4S新手建议还是3S.最简单的理解就是电压越高,动力越强,前提是硬件要吃得消比如电调,新手建议3S2200.可以飞久点,或一步到位上4S1500.省去后期投入

网友:
3S  1800    1500都可以,小一点轻一点,好飞一点

网友:
路过,把帖顶起来

网友:
路过,拿币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