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pixhawk调试,终端界面一连接就乱码的问题。。。

楼主(2016-01-21):
截图可能看不清楚,基本就是一步步按照泡泡的教程做的,就是在左边的连接点击后,一直就是乱码,想清空输入SETUP根本没用。。百度搜了很久没人解答,麻烦知道的告知一下!

网友A:
只是想恢复默认的话,请这样点

网友B:
3.2固件开始已经取消终端功能了,经常看论坛的肯定会知道啊……

网友:
不懂不懂。

网友:
嗯我的也是乱码不过一样用

网友:
正常,取消终端功能

网友:
路过,把帖顶起来

网友:
路过,拿币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固件开始已经取消终端功能了,经常看论坛的肯定会知道啊……

呵呵,新手,论坛看得少。终端取消的原因是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想恢复默认的话,请这样点

谢谢泡泡老师解答。。以后如果还是想用终端做一些调试还有办法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新手,论坛看得少。终端取消的原因是啥呀?

据说是因为固件越做越大,APM的空间不够了,只能砍掉一些不太重要的功能来缩小固件